ISE 综合编译后用于后仿的是哪个文件?

楼主(2009-03-07):
ISE 综合编译后用于后仿的是哪个文件?modelsim里面后仿用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分开用过吗?都是直接在ise里面调用modelsim吗

网友:
在ISE中,后仿所需文件不是默认一定产生的,
1点击Implement Design->Place & Route->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
2然后找到原文件夹下NETGEN文件夹中相应目录,会看到有后仿网表文件,然后加入到Modelsim中即可

我用的是ISE10,不知为什么吗,直接在ISE中选择Post-Route Simulation则没有了顶层的TESTBENCH,不过在modelsim中正常可用

网友:
2然后找到原文件夹下NETGEN文件夹中相应目录,会看到有后仿网表文件,然后加入到Modelsim中即可
--------这个怎么加入到modelsim中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