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Buffer

楼主(2009-03-07):
请教牛人,输出buffer常见的都有哪些种类阿?一般根据什么(比如:电压裕度、输入输出阻抗大小等)来确定使用那种buffer呢?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阻抗低,有较大的电流驱动能力就可以了吧。输出摆幅不一定要求很高,看应用情况。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那源极跟随作为buffer有什么优点缺点阿?

网友:
源随器可以获得一个大的输入阻抗和小的输出阻抗,而这正是电压放大器所需要的
就缺点来说,输入输出电压会有一个Vgs的平移(摆幅受限制),且输入输出不是直接的线性关系(即会有失真发生)

网友(2011-01-05):
buffer有好多种,class A, class B, class AB
适用的场合也不一样
同意refugee的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fer一般就是起到缓冲,隔离的作用,一般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小(便于电流驱动),一般的结构有跟随器,反相器等,驱动能力要根据指标设置管子的参数来确定~

网友:
Buffer一般就是起到缓冲,隔离的作用,一般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小

网友(2012-08-07):
有没有相关文章呀?谢谢。

网友(2012-09-28):
还是没听明白

网友(2015-03-17):
low output resistor
large bandwidth

网友:
低輸出阻抗
大頻寬

网友(2018-03-29):
能共享点相关文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