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3-07):
经典带隙基准电路(即拉扎维书中图11.9电路),做温度扫描,发现随着温度的减小,其中二极管的电流慢慢变小,从125摄氏度的20uA变化到-45摄氏度的3.78pA,输出基准电压从1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变化不大,10摄氏度以下电压会从1.2V左右线性降低到0.6V左右。自己对电路图修改了很多,但始终解决不了这些头疼问题,还请各位大虾替小弟分析分析一下问题所在,不胜感激。
另:所作的放大器已经经过专门仿真,Vdb=95db,相位裕度63度。左右二级管1:8,R2:R1=11左右。

网友A:
You can try the curvature-correction bandgap.  It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 bandgap in terms of T.C.  The standard bandgap has a T.C. of 20-50ppm/C.  The curvature-correction bandgap only has 2-5ppm/C.   You can download the paper from here or IEEE.
M. Gunawan, et al., "A Curvature-Corrected Low-Voltage Bandgap
     Reference," IEEE J.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SC-28, NO. 6,
     pp.667-670, June 19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try the curvature-correction bandgap.  It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standard bandgap in terms of T.C.  The standard bandgap has a T.C. of 20-50ppm/C.  The curvature-correction bandgap only has 2 ...

谢谢,已下载下来了
不过你能替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问题所在么,现在还是要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典带隙基准电路(即拉扎维书中图11.9电路),做温度扫描,发现随着温度的减小,其中二极管的电流慢慢变小,从125摄氏度的20uA变化到-45摄氏度的3.78pA,输出基准电压从1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变化不大,10摄氏度以下电 ...

个人觉得是模型问题,我在设计中也碰到过相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是模型问题,我在设计中也碰到过相似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不是模型问题,因为我用同样的模型来仿真另一个不同参数的带隙基准,输出稳定,根本没这种问题。
我也试过用另一个模型来仿真当前电路,问题同样存在。

比较头痛。还请继续赐教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在低温下依然工作?试着在低温下仿真没?
还有个可能是启动电路,你的启动电路什么结构?是否在低温下影响基准的工作?比如随着温度降低MOS管的阈值电压下降什么的。

低温下运放倒是没有仿真,我试试看。
不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我只仿真的是经典的带隙基准,当中没有启动电路的问题啊。
还请多多赐教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需要启动电路?!楼主是否认为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接近GND时,基准是稳定的?
如果是稳定的,就需要启动电路。

个人见解。。。

谢谢,是的,启动电路是为了能让它工作的,我的电路现在能正常工作,只是问题出在工作的时候输出电压和温度的问题上,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D:
Step 1.  Pls check OPA gain at low temperature first see if still have enough Gain.
Step 2.  Pls check your startup circuit at low temperature see if correctly startup

If both above if OK.  Go to Step 3

Step 3: please check leakage of startup circuit at low temperature. Many people forget this

If still having issue, Go to check your spice model see if correctly modelling low temperature fea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ep 1.  Pls check OPA gain at low temperature first see if still have enough Gain.
Step 2.  Pls check your startup circuit at low temperature see if correctly startup

If both above if OK.  Go to ...

thank you!好的,我试试

楼主:
问题好像解决了,因为之前做仿真时,我仅仅仿真的是带隙基准,运放工作的电流源我是用一个固定电压代替,而没有带入电流源电路一起仿真。

但现在又有新问题,那就是在-45到125摄氏度之间,电压随温度升高而升高,从-45摄氏度的1.32V一直增加到125摄氏度的1.42v,我将R2和R3阻值变小,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还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D:
That is due to your temp coef. (PTAT and Delta(Vbe) is not cancelled well. Now the case is your temp is positive, so recommend change the R (in Delta(Vbe)/R) to increase the negative temp coef. so that you will get zero temp. at room 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at is due to your temp coef. (PTAT and Delta(Vbe) is not cancelled well. Now the case is your temp is positive, so recommend change the R (in Delta(Vbe)/R) to increase the negative temp coef. so tha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0-11-26):
运放电流源用固定电压代替!!!  这样子的问题让谁给你查去?

网友:
不会吧,我一般-40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1-01-05):
回复 楼主:

    我的带隙基准随温度的变化从-40到125基本稳定
    做直流扫描时  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大小为1.2V
   可瞬态扫描时   就会跳变 从1.2V跳到 电源电压3.3V 为什么呀
   我的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为60 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啊 我采用的基本就是经典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输出电压很特别,注意检查仿真电路,我怀疑是个难免的低级错误,比如Powerdown以及电源是否接正确问题。

网友(2014-10-27):
谢谢你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