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弱的问题

楼主(2009-03-08):
最近在看拉扎维书的时候,总是出现输出摆幅,我不明白摆幅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大输出摆幅?为什么差分电路的最大输出摆幅是单端电路的二倍,谢谢各位了

网友:
输出摆幅,就是opamp输出信号可以到达的幅度,并且在这个幅度范围内,还应保证输出级电路工作在饱和区。假设输出是nmos的input,pmos的load,那么它的输出摆幅就是(vdsat, Vdd-vdsat)。那么最大摆幅就是,(Vdd-vdsat) - vdsat = Vdd - 2Vdsat。
这个是单端的情况,那么在差分的情况下,你的positive输出摆幅和negative输出摆幅刚好反相,所以,positive - negative 的摆幅就会是单端的2倍了。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输出信号可以到达的幅度,并且在这个幅度范围内,还应保证输出级电路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看拉扎维书??

网友:
就是输出信号可以到达的幅度,并且在这个幅度范围内,

网友:
二楼说的好

网友:
又学了一点东西

网友(2012-11-26):
2楼正解。

网友:
2楼专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