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ise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09-03-08):
# ** Error: netgen/translate/and_or_translate.vhd(38):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simprim".
# ** Error: netgen/translate/and_or_translate.vhd(39):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simprim".
# ** Error: netgen/translate/and_or_translate.vhd(41): VHDL Compiler exiting
# ** Error: d:/Modeltech_6.2b/win32/vcom failed.
请问各位前辈,以上这个是什么错误呢?是软件设置的原因吗?祝美女们三八节快乐哈!

楼主:
请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哈!

网友:
你的xilinx的库没有编译,或者是没有添加到modelsim.ini文件中,如果你不用软核或硬核添加如下语句到modelsim.ini:
UNISIMS_VER = D:\fpga\iselib\.\unisims_ver
UNIMACRO_VER = D:\fpga\iselib\.\unimacro_ver
UNI9000_VER = D:\fpga\iselib\uni9000_ver
SIMPRIMS_VER = D:\fpga\iselib\.\simprims_ver
XILINXCORELIB_VER = D:\fpga\iselib\.\XilinxCoreLib_ver
AIM_VER = D:\fpga\iselib\abel_ver\aim_ver
CPLD_VER = D:\fpga\iselib\cpld_ver
SECUREIP = D:\fpga\iselib\.\secureip
UNISIM = D:\fpga\iselib\.\unisim
UNIMACRO = D:\fpga\iselib\.\unimacro
SIMPRIM = D:\fpga\iselib\.\simprim
XILINXCORELIB = D:\fpga\iselib\.\XilinxCoreLib
AIM = D:\fpga\iselib\abel\aim
PLS = D:\fpga\iselib\abel\pls
CPLD = D:\fpga\iselib\cpld
当然,前提是你编译完库文件后存放在 D:\fpga\iselib目录下
令附上编译用的批处理文件内容: (存为*.bat)
  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lib all -w -o D:\fpga\iselib\ -smartmodel_setup -p D:\fpga\modesim\win32
其中第一个路径是ISE的库编译后存放路径,第二个是modelsim 的安装路径

楼主:
哦,太感谢楼上了,我整一下

楼主:
怎么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