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中T/H电路的FFT SNR仿真

楼主(2009-03-08):
我是用Hspice跑tran然后将print出来,导入Matlab做FFT
比如sampling frequency fs=150M, tran的仿真精度设为 1/fs/8,
但是tran仿真采用的是变化步长,这样的结果如何去做FFT?
通常的作法是怎样的?
望达人指教!

Matlab上看到的输出

Matlab上看到的输出

T/H输出data

楼主:
你是说在sp仿真文件里写一堆.meas语句么

你是说在sp仿真文件里写一堆.meas语句么
如果我要采1024个点那不是要写1024行measure语句?每个采样时间点都差一个采样周期
能否在Hspice仿真的时候设置为不变时间步长呢?这样可以在Matlab里面将所需要的数据直接提取出来。
我没有在user guide中发现怎么设置

网友:
Yes, 要写1024行measure语句,每个采样时间点都差一个采样周期,Then FFT,
You can use Perl to automatically do the job. Very simple.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

网友:
HSPICE可以直接做FFT啊, 为什么要用MATLAB呢

楼主:
T/H保持后的的信号是我们关心的,而不是包括之前tracking的信号,如果直接fft会有差别
提取出来以后在matlab中处理可以更详细方便地提取信号,噪声以及各谐波功率

楼主:
谢谢。多亏prof3兄提示了一下我才明白。

% generate the measure for hspice simulation
tstart=0.9; % start time to measure i.e., 0.9*(1/fs)
t(1:N)=0;
for i=1:1:N
    t(i)=(tstart+(i-1))*(1/fcs);
    disp(['.measure tran vout_',int2str(i),' find v(out) at=',num2str(t(i))]);
end

楼主:
include 到sp文件中即可

.measure tran vout_1 find v(out) at=6e-009
.measure tran vout_2 find v(out) at=1.2667e-008
.measure tran vout_3 find v(out) at=1.9333e-008
.measure tran vout_4 find v(out) at=2.6e-008
.measure tran vout_5 find v(out) at=3.2667e-008
.measure tran vout_6 find v(out) at=3.9333e-008
.measure tran vout_7 find v(out) at=4.6e-008
.measure tran vout_8 find v(out) at=5.2667e-008
.measure tran vout_9 find v(out) at=5.9333e-008
.measure tran vout_10 find v(out) at=6.6e-008
.measure tran vout_11 find v(out) at=7.2667e-008
.measure tran vout_12 find v(out) at=7.9334e-008
.measure tran vout_13 find v(out) at=8.6e-008
.measure tran vout_14 find v(out) at=9.2667e-008
.measure tran vout_15 find v(out) at=9.9334e-008
。。。。

网友:
Great. Likely, you can get the Digital Output from Spice Simulation then FFT. This is a very helpful methods when you doing ADC simulation.
Since now your FFT script is done by yourself, you can easily modify what you want and since now the data is very small, your operation is very fast. You don't need to wait a long time to process the whole waveform data, just like stupid Cadence does.

Industry ADC design and simulation in most world class company like Broadcom, MediaTek, Marvell, SiliconLab etc using similar approaches.

网友:
10楼所measure的点是不是都是每次保持建立好之后的点?

网友:
以前研究过这个题目,用matlab计算SNR,个人觉得最难还是在THD信号的筛选上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看图软件?我用explore (sx) 看图很好的,因为可以把图形的数据直接print out 转为你要的数据,就是合理设置你的起点,步长 ,结束点,还有数据的精度,这样你可以选取你要的那个stable的点做为你的输出采样点,非常方便。

网友(2009-04-12):
需要做FFT分析SNR、SNDR、THD等

看了大家的讨论,有收获啊

不过,还是得多加学习呀

网友(2009-07-11):
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楼上所说的做法是用matlab写一个这样的文件% generate the measure for hspice simulation
tstart=0.9; % start time to measure i.e., 0.9*(1/fs)

t(1:N)=0;
for i=1:1:N

t(i)=(tstart+(i-1))*(1/fcs);
disp(['.measure tran vout_',int2str(i),' find v(out) at=',num2str(t(i))]);
end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include到.sp中,然后在.sp中再写一串.measure语句,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0-03-01):
路过。我也不懂。求HSPICE仿真方法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2010-07-24):
研究一下

网友:
Hspice中就有,可以不用matlab那么麻烦,而且可以大量的减少输出数据量,只需要采用:‘
option interp=1
应该是这个,现在都没用hspice了,有点忘记了,使用interp之后,仿真依旧是变步长,但输出数据点已经是按照你的格式了,比如start=2.5n, step=10n, stop=102.5n,结果就是输出十个点,从2.5n开始,间隔10n输出一个点。
以上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