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不能识别【PLX9054+PXI】

楼主(2009-03-08):
最近在调试应用PLX9054的PXI接口的板子,由于板子是一师兄设计的(已毕业),现在我要调试。
将这板子插进ADLINK公司的PXI机箱,却无法识别。
由于本人刚接触PCI,相关知识不是很深入,很多需要大家指点。(在此先谢谢了啊~~~)
我将PEEDI/O上拉,LBIGEND下拉,LREADY下拉,TEST先上拉才能进系统然后就下拉。进入系统后,却无法找到新硬件,然后在资源管理器里扫描硬件,这时就死机了!!!!
有相关调试经验的大侠们,给我支点招吧。
对一块新的板子,eeprom是空白的,该从哪里开始调试呢?
应注意哪些方面的信号呢?
谢谢各位了。。。。
【附近】:9054的读书笔记,希望对学习9054有所帮助

9054读书笔记

楼主:
我已经能识别我的板卡硬件了,呵呵
特来汇报一下:
我讲EEDIO下拉,BIGEND下拉,TEST下拉,HOLD和HOLDA相连,READY下拉
开始进不了系统,将READY先悬空然后再下拉就能进系统了;进系统后硬件扫描,发现PCI9054,安装PLX驱动。。。。。

网友(2010-12-29):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我最近也在调9054+pxi,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2011-12-21):
为了当白领,交朋友!

网友(2013-04-07):
瞅瞅,瞅瞅!

网友(2013-05-13):
按照9054手册,不管EDIO是上拉还是下拉,只要EEPROM是空的,都会由9054将local Init status位置1,这时所有寄存器都是复位值,PCI总线是可以扫描的PCI设备的。但是一定要注意EEPROM一定要是2K或者4K的,我调试时,开始板子上装的是1K的,死活不行,后面换成2K的,而且是空的,上电后就可以找到PCI9054设备。

网友(2015-06-18):
之前用CH365的,学习下PLX的,谢谢。

网友(2015-07-19):
看一看你的笔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