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电路的区别(有原理图)

楼主(2009-03-09):
如图
上面是个同向电压跟随器
下面是两个反向运放构成电压跟随器
如果输入是右边的交流信号,输出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个方波,最好搭个电路测一下,或是用软件仿真一下,那就最准了

网友:
无变化,电压跟随器只是改就输入的阻抗,对但号无影响。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两个电路是有区别的,RC常数不一样,这两个滤波器的通带不一样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正弦波性,电压跟随后运放输出为三角波,然后经过低通滤波,结果应该是正弦波性吧

网友:
1)out 对地电压 正弦波+vref
     vref提供直流电位,因为运放为单电源供电  vref>=1.0v
2)out对地电压  正弦波
    根据叠加原理 vo1=2vref-vi ;vo2=2vef-vo1=vi  运放单电源供电  vo1>=0 》vref>=vi/2

网友(2009-06-09):
复立叶三角波,再得到电路的频响.

网友:
传输函数G(S)=(1/C1s)/((1/C1s)+R1)*(R3/(R3+(1/C3s)))*(R5/(R5+(1/C5s))),可以看出,该系统有1个零点、3个极点,将频域转化时域,再将输入波形函数带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模拟的早看不懂了

网友:
模拟了一下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