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nction定义

楼主(2009-03-09):
function watermarked_transform_region=embed_watermark_in_region(region,width_roi,height_roi,alpha,original_signature_bits,tilesize)

我是刚刚接触这个matlab 的好多问题不懂. watermarked_transform_region这个是不是不用管的呢?(region,width_roi,height_roi,alpha,original_signature_bits,tilesize)括号里面这些是不是要自己定义的怎么样定义在哪定义呢?

网友:
matlab的函数定义和C语言的差不多,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
顶贴的人来了

面对法货的诱惑,这些品牌你能抵挡的了么:
LV(路易维登)  Christan Dior(迪奥) Chanel(香奈儿) Hermes(爱玛仕) Chloe。。。Lancome(兰蔻) Clarins(娇韵诗) Elizabeth Arden(伊丽莎白雅顿) Estee Lauder( 雅诗兰黛) Clinique(倩碧) Biotherm(碧欧泉) Guerlain(娇兰) YSL(圣罗兰) Loreal(欧莱雅) Neutrogena。。。 Vichy(薇姿) Avene(雅漾)Etam(艾格) ELLE(艾丽)   Lacoste(鳄鱼) 锤式破碎机
抵制法货。你我应该共同努力。

网友:
这个...我也在学习中,好好看下教材应该很容易学会

网友:
支持个

支持个O(∩_∩)O
先顶再看咯

我爱日本充气娃娃充气娃娃pc蛋蛋网站,喜欢仿真充气娃娃吾主题

网友:
ms跟c一样,很简单,关键是你写的内容。。。。

网友:
建议去买本教材看看!

网友:
括号里的是你从主程序要传过来用的参数。教材讲的很详细,基础的就有。

网友:
watermarked_transform_region这个是输出变量(或向量)这个变量名应该是有一定意义的,
=embed_watermark_in_region这个是函数名,你调用的时候要用的这个名字。
(region,width_roi,height_roi,alpha,original_signature_bits,tilesize)里面的都是参数,顺序不能变,matlab function跟c语言有一定的区别:c里面每用一个变量要先定义,
整型浮点型等,但是matlab function不用事先定义变量,你直接写就可以了,要用什么变量直接用一个字母或字符串,这个定义的变量根据的对他的赋值可能是一个数或者向量
,global变量要事先声明!

网友(2009-05-25):
看看书吧

不如查看下matlab的help吧

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