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3.0 有问题请教啊:)

楼主(2009-03-09):
usb3.0 protocol中关于USB设备的连接与配置描述中,下面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The host shall inform the device of the system exit latency using the Set SEL request"
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主机应通过设SEL请求来告知USB设备系统退出风险”
初次接触USB,不理解主机为什么要将系统的信息告知USB设备?
还请高人指点啊,先谢过啦

网友:
3.0你都开始做了? 你是去开芯片的吧...期待你早日开发完成.

网友:
第一次听说USB3.0哦  呵呵 比2.0速度快?还有什么优点啊 ?

网友:
答非所问

网友:
3.0还没看啊

网友:
latency应该是一种状态吧,例如idle,待机。不是风险的意思吧?

网友:
听说速率达到了5Gbps哦,都赶上SATA了快

网友(2010-12-27):
回复 楼主:
"The host shall inform the device of the system exit latency using the Set SEL request"
應該是 "控制端應該用 Set SEL 要求接收端何時 exit"

网友:
FUI:
主机应通过设SEL请求来告知USB设备系统退出时延

网友:
这是约定时延参数的

网友(2011-06-21):
技术的更新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