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set_dont_use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我想用AND OR等最简单的门来综合一个设计,用set_dont_use后都报错,说“basic cell  is missing”
有没有哪位知道能帮个忙?
我的设计是一个组合电路,其中设计的时候也只有用到了与和或两个操作的。

网友:
你设计只用了与和或,综合当然也会综合出来与和或,不用做什么其他设置.
你设置了dont use ,那么AND和OR gate就不能用了,工具当然认为是missing了

网友:
呵呵,对呀,这些基本的cell是不能设成dont_use的,一般是不太常用的(比如AO*...)才会要设成dont_u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