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的phase noise曲线

楼主(2009-03-10):
举个例子哈,我的phasenoise曲线上有凸起,而我的振荡器的频率刚好在凸起点上,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曲线只是代表在某个频点上的相位噪声。

楼主:
正如大家看到的

正如大家看到的,fugure7上的那种尖峰。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大家认为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哈,我的phasenoise曲线上有凸起,而我的振荡器的频率刚好在凸起点上,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曲线只是代表在某个频点上的相位噪声。

不太懂啊,振荡器的频率应该在横轴的零偏移频率处,怎么在凸起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哈,我的phasenoise曲线上有凸起,而我的振荡器的频率刚好在凸起点上,我个人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曲线只是代表在某个频点上的相位噪声。

有影响,每个通讯系统都会对spur有要求。

网友:
According to your PN plots, your VCO running at 9Ghz, several peaks(spurs) can be seen within its 100Khz  neigbhour. Many cases might be fine since they are pretty small already. However,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ere they come from. Ideal simulation for the PN of VCO should be much smoothy than that.

网友:
楼上高手。看不明白。

楼主:
如果那个毛刺出现在频带偏移1MHz的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工作在9GHz 你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2010-07-15):
你工作在9G的频率上,关键看系统对SPUR的要求

网友:
9GHz offset 100KHz  phase noise less than -160dBc/Hz?  不大可能吧,这种相噪声的VCO能做的出来?

网友(2010-08-30):
10# fallangel 同佩服啊,这也能做出来

网友(2011-11-02):
这个相噪有点过好了啊  不是很懂 求解答

网友:
尖锋是有影响的,至于能不能影响到你系统性能,那就看具体要求了

可以分析一下来源

网友(2012-06-26):
这个应该是PLL环路的Phase noise仿真,带宽是不是太小了?一般应该在Fref/20左右的带宽。VCO的本身Phase noise还好,应该用的比较不错的工艺(40的工艺甚至更小),是以功耗为代价的。如果是频综,那么应该系统对于你的phase noise有要求哦;如果是clk,系统对于你的jitter有要求,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相噪太小了,都快到噪声低限了,这是真的测试结果吗?表示怀疑。

网友:
相噪太低了,不敢相信啊,哪篇论文的?

网友(2013-07-25):
信息是必須要了解的相位噪聲.......

网友:
求文章出处~求结构~求工艺信息~刚看以为100M offset~定睛一看是100K~菊花一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遇到超NB工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怀疑电感是片外的~~~就螺旋那Q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