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主机和器件之间的连线

楼主(2009-03-10):
联结I2C主机和器件之间的连线长度的限制,线长超过多少时会出现时序问题。

期待回答

网友:
楼主你需要多长?这跟速率有关。

网友:
还和上拉电阻值也有些关系!

网友:
具体分析

其实你的问题很笼统,距离和速度有关是肯定的,还和你的走线有关,还有楼上所说的上拉电阻有关
其实是和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
速度大于100K,不能太长,最多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