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可以综合吗?主要用于那种情况

楼主(2009-03-10):
过程性连续赋值语句可以综合吗?主要用于那种情况?
     always@(n )
   begin
      case(n)
       2'b01: begin assing c=a1; end
      2'b00:begin  assing   c=a2;end;
   ....
  endcase
关于过程连续赋值以下理解对吗?
c值变化只能由n值变化引起,但是a1或a2值的变化又必须要随时反映到c

网友:
re

如果像LZ要求的那样的话,应该把所有的变量a1,a2,n都反映在敏感列表中。

网友:
一般不提倡这么用吧,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关键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