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Power 读vcd文件

楼主(2009-03-10):
各位大哥,小弟刚刚从事这个行业,做功率分析时遇到如下问题:
在PrimePower 中输入:
read_vcd -strip_path lockjudge_testbch/dut dump.vcd 命令
会报错:
Error:Failed to check out "PrimePower_vcd" Licence(pp-00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大哥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license issue, you don't have that feature.

网友:
生成的VCD可能格式不对,你生成的应该是扩展的VCD吧,有可能是要用标准的VCD

网友(2009-10-30):
可以在PP命令行下输入:man pp-001  查看具体是什么原因!
表面上貌似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license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