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和 == 这两个符号一样么

楼主(2009-03-10):
请问^ 和 == 这两个符号一样么

比如判断语句 if(a == b)
                       if(a ^ b == 0)
                       if(!(a ^ b))

硬件实现起来一样么?如果不一样 哪个快点?

是if(!(a ^ b))更快么?

硬件判断 == 是怎么判断的?比较器内部是用异或来判断的么?

谢谢~~~

网友:
With synthesize, they are both combinational. No meaning. 100 gates are same as 150 gates for engineers.

楼主:
In fact, i am not quite understand~~~lolz~~~~

楼主:
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现在的CAD软件到底有多么智能,哪些语句因为综合的效果一样就可以随便写, 而 哪些 又需要写的更详细?比如 a = a +1; 如果展开按位来翻转写 效果一样么

网友(2009-06-20):
if(a == b)
if(a ^ b == 0)
if(!(a ^ b))
合成起来应该是一样的

可以比对其
technologyview

网友:
这种组合逻辑综合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于a=a+1,组合逻辑中是不可以出现的。时序逻辑中建议写成 a<=a+1'b1。
一般简单的加减法直接写表达式就好了,乘法调用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