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imming,牛人多多指点啊

楼主(2009-03-10):
发现Trimming电路的方法很实用,但是不清楚有什么很好的Trimming方法,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比如:RC OSC,可以控制电流大小,但是针对不同的芯片我如何知道该加大电流还是减小电流?
以上当然是在没有时间对每个芯片进行测试的前提下,是通过内部MCU控制吗?那么我进行内部比较的基准从何而来(比如要做500KHz OSC,电路怎么知道我的振荡频率是比500K高还是比500K低)?
各位,对于上述问题有何高见或有什么好的资料,还望多多指点啊!

网友:
当然是测试时编程机器自动打断

网友(2010-04-23):
trim 当然是每个芯片都要测试,自动测试机会测出频率的,然后trim
这些都是程序自动完成的。

1# leoho2008

网友(2011-10-22):
Trimming is a powerful technique to correct some highly-linearity-demand sensitive analog circuits, which exhibits great development in past thirty years. But unfortunately, it is highly confidential that those who are not in industry are very pitty for not witnessing this encouraging thing. Actually, trimming is usually employed in military applications rather than commercial u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