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不能仿电感的原因

楼主(2009-03-10):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错误吗?
电路中带有一个理想电感,但是spectre会报如下错误.
Netlis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_SpectreInd instance
谢谢!

网友:
没有遇见过。一般 candence较稳定啊

楼主:
好怀念有同学在cadence工作的日子!

楼主:
原来是版本间有冲突

网友(2009-05-30):
我也碰到電感不能仿的問題: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_spectreInd instance

想請問你之前是如何解決的?

网友:
是不是cdl里面设置ind的procedure出错了

网友:
什麼是cdl ???
我要如何修改才可以不會有erro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