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VBS信号的模式?

楼主(2009-03-10):
最近在学习CVBS信号方面的知识,其中提到PAL\NTSC各有几种模式,但具体是哪几种模式并未提到,相关资料也查不到.

请各位大侠指教,或者有什么样的资料上有介绍的说.

网友:
去查查video demystified 吧,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PAL、NTSC、SECAM是TV的图像制式,你可以找电视原理方面的资料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8-25):
ITU-R BT.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