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 gds倒入virtuoso时standard cell位置正常,但是 metal层的位置却乱了

楼主(2009-03-10):
我先用encounter导出gds文件,再将encounter 的gds文件和map文件用virtuoso stream in时standard cell位置正常,但是 metal层的位置却乱了(与encounter里的位置不一样)。
我就纳闷了,都是cadence的工具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网上有的人说要对从encounter里导出的map对照着(encounter所用的lef文件和virtuoso所用的tf文件)进行相应的修改。

请问同仁们这个方法可行吗?可行的话怎么修改encounter里导出的map?

下面是我的stream in时出现的warning和我从encounter 里导出的map文件:

楼主:
warning(virtuoso):
********************************************************************************
Product   : Virtuoso(R) STREAM In
Program   : @(#)$CDS: pipo.exe version 5.1.0 06/20/2007 02:15 (cicln03) $
SubVersion: sub-version 5.10.41_USR5.90.69
Started at: 10-Mar-2009  17:46:39
User Name : cwg
Host Name : szicc89
Directory : /home/cwg/cd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Stream file   : /home/cwg/cds/st.gds
Reading Stream File ...
VERSION      : 3
MODIFICATION : Tue Mar 10 16:58:58 2009
ACCESS       : Tue Mar 10 16:58:58 2009
WARNING (158): Years in non-standard four-digit format encountered in the Stream file.
GDS LIBRARY  : DesignLib
U-UNIT/DBU   : 0.000500000000
METRIC/DBU   : 0.000000000500
TARGET LIBRARY PATH: /home/cwg/cds/smic18_st
     1.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 layout)
     2. scanning cellview (via1 layout)
     3. scanning cellview (via2 layout)
     4. scanning cellview (via2ts layout)
     5. scanning cellview (via4ts layout)
     6. scanning cellview (via3ts layout)
     7. scanning cellview (via3 layout)
     8. scanning cellview (via4 layout)
     9. scanning cellview (via5 layout)
    10. scanning cellview (via5ts layout)
    11.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0 layout)
    12.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1 layout)
    13.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2 layout)
    14.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3 layout)
    15.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4 layout)
    16.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5 layout)
    17.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6 layout)
    18.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7 layout)
    19.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8 layout)
    20. scann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9 layout)
PASS 2...
WARNING (468): Existing cells in the target library might be overwritten if the Stream file contains a cell with the same name as a cell in the target library. You can use the Do Not Overwrite Existing Cells option to avoid this problem.
WARNING (69): Failed to open the technology file `techfile.cds' from the library `smic18mmrf' in the append mode. Undefined layer-purpose pairs will not be translated.
WARNING (469): Ignored the `ASCII Technology File Name' option because the target library already has an attached technology file.
     1.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9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8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0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98:0'.
     2.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8 layout)
     3.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7 layout)
     4.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6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2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8:0'.
     5.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5 layout)
     6.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4 layout)
     7.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3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6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78:0'.
     8.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2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4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58:0'.
     9.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1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38:0'.
    10.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_VIA0 layout)
    11.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5ts layout)
    12.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5 layout)
    13.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4 layout)
    14.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3 layout)
    15.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3ts layout)
    16.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4ts layout)
    17.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2ts layout)
    18.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2 layout)
    19. translating cellview (via1 layout)
    20. translating cellview (wrapper_pts layout)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17: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15: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16: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5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4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9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8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3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23: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2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4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8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6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3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5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7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9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01: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2: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2: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22: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82:0'.
WARNING (116): Skipped undefined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102:0'.
   Individual Cell Statistics
CellView          Rectangles Polygons   Paths Ellipses Labels Instances Arrays  Dots
************************************************************************************
wrapper_pts/layout         0        0       0       0       0   16900       0      0
(OR2X2/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R4X2/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2BB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INV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AND3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R3XL/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OR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AND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222XL/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2BB1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ND4X2/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XOR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DFFRHQ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DDHXL/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MX4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OR3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OR4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31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2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OAI221XL/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AND2B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OI2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ND3X2/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OI222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OI221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NOR2BX1/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AND2X2/layout) --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o data created).
via1/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2/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2ts/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4ts/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3ts/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3/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4/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5/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via5ts/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0/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1/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2/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3/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4/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5/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6/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7/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8/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wrapper_pts_VIA9/layout -- (empty cell view, not deleted).

楼主:
Statistics Of Layers
Cadence    Cadence    Stream   Stream
Layer     Purpose    Layer   Datatype Rectangles Polygons Paths   Ellipses   Labels   Dots
--------------------------------------------------------------------------------------------

   Summary Of Objects
------------------------
       0 Rectangles
       0 Polygons
       0 Paths
       0 Ellipses
       0 Labels
   16900 Instances
       0 Arrays
      20 Cells
       0 Dots

00:00:00 Elapsed time
00:00:00 CPU time
    4359 Kbytes of memory
*** There were 0 error and 40 warning messages ***
The setup file's contents :
streamInKeys = list(nil
'runDir   "."
'inFile   "/home/cwg/cds/st.gds"
'primaryCell  "wrapper_pts"
'libName  "smic18_st"
'techfileName  "/home/cwg/pdk/techfile.tf"
'scale   0.001000
'units   "micron"
'errFile  "PIPO.LOG"
'refLib   nil
'hierDepth  32
'maxVertices  1024
'checkPolygon  nil
'snapToGrid  nil
'arrayToSimMosaic t
'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textCaseSensitivity "preserve"
'zeroPathToLine  "lines"
'convertNode  "ignore"
'keepPcell nil
'replaceBusBitChar nil
'skipUndefinedLPP nil
'ignoreBox  nil
'mergeUndefPurposToDrawing  nil
'reportPrecision nil
'keepStreamCells  nil
'attachTechfileOfLib  ""
'runQuiet  nil
'noWriteExistCell  nil
'NOUnmappingLayerWarning  nil
'comprehensiveLog  nil
'ignorePcellEvalFail  nil
'appendDB  nil
'genListHier  nil
'skipDbLocking  nil
'skipPcDbGen  nil
'cellMapTable  ""
'layerTable  "/home/cwg/cds/streamOut.map"
'textFontTable  ""
'restorePin  0
'propMapTable  ""
'propSeparator  ","
'userSkillFile  ""
'rodDir   ""
'refLibOrder   ""
)

楼主:
map文件内容(encounter):
METAL1  NET  1  0
METAL1  SPNET  2  0
METAL1  PIN  3  0
METAL1  LEFPIN  4  0
METAL1  FILL  5  0
METAL1  VIA  6  0
METAL1  VIAFILL  7  0
METAL1  LEFOBS  8  0
NAME  METAL1/NET  9  0
NAME  METAL1/SPNET  10  0
NAME  METAL1/PIN  11  0
NAME  METAL1/LEFPIN  12  0
VIA12  FILL  13  0
VIA12  VIA  14  0
VIA12  VIAFILL  15  0
METAL2  NET  16  0
METAL2  SPNET  17  0
METAL2  PIN  18  0
METAL2  LEFPIN  19  0
METAL2  FILL  20  0
METAL2  VIA  21  0
METAL2  VIAFILL  22  0
METAL2  LEFOBS  23  0
NAME  METAL2/NET  24  0
NAME  METAL2/SPNET  25  0
NAME  METAL2/PIN  26  0
NAME  METAL2/LEFPIN  27  0
VIA23  FILL  28  0
VIA23  VIA  29  0
VIA23  VIAFILL  30  0
METAL3  NET  31  0
METAL3  SPNET  32  0
METAL3  PIN  33  0
METAL3  LEFPIN  34  0
METAL3  FILL  35  0
METAL3  VIA  36  0
METAL3  VIAFILL  37  0
METAL3  LEFOBS  38  0
NAME  METAL3/NET  39  0
NAME  METAL3/SPNET  40  0
NAME  METAL3/PIN  41  0
NAME  METAL3/LEFPIN  42  0
VIA34  FILL  43  0
VIA34  VIA  44  0
VIA34  VIAFILL  45  0
METAL4  NET  46  0
METAL4  SPNET  47  0
METAL4  PIN  48  0
METAL4  LEFPIN  49  0
METAL4  FILL  50  0
METAL4  VIA  51  0
METAL4  VIAFILL  52  0
METAL4  LEFOBS  53  0
NAME  METAL4/NET  54  0
NAME  METAL4/SPNET  55  0
NAME  METAL4/PIN  56  0
NAME  METAL4/LEFPIN  57  0
VIA45  FILL  58  0
VIA45  VIA  59  0
VIA45  VIAFILL  60  0
METAL5  NET  61  0
METAL5  SPNET  62  0
METAL5  PIN  63  0
METAL5  LEFPIN  64  0
METAL5  FILL  65  0
METAL5  VIA  66  0
METAL5  VIAFILL  67  0
METAL5  LEFOBS  68  0
NAME  METAL5/NET  69  0
NAME  METAL5/SPNET  70  0
NAME  METAL5/PIN  71  0
NAME  METAL5/LEFPIN  72  0
VIA56  FILL  73  0
VIA56  VIA  74  0
VIA56  VIAFILL  75  0
METAL6  NET  76  0
METAL6  SPNET  77  0
METAL6  PIN  78  0
METAL6  LEFPIN  79  0
METAL6  FILL  80  0
METAL6  VIA  81  0
METAL6  VIAFILL  82  0
METAL6  LEFOBS  83  0
NAME  METAL6/NET  84  0
NAME  METAL6/SPNET  85  0
NAME  METAL6/PIN  86  0
NAME  METAL6/LEFPIN  87  0
NAME  COMP  88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楼主:
我刚刚查看了tf文件里好像有 ( M1                        61         M1           )
  ( M2                        62         M2           )
  ( M3                        63         M3           )
  ( M4                        64         M4           )
  ( M5                        65         M5           )
  ( M6                        66         M6           )
map里有
METAL1  NET  1  0
METAL1  SPNET  2  0
METAL1  PIN  3  0
METAL1  LEFPIN  4  0
METAL1  FILL  5  0
METAL1  VIA  6  0
METAL1  VIAFILL  7  0
METAL1  LEFOBS  8  0
NAME  METAL1/NET  9  0
NAME  METAL1/SPNET  10  0
NAME  METAL1/PIN  11  0
NAME  METAL1/LEFPIN  12  0
VIA12  FILL  13  0
VIA12  VIA  14  0
VIA12  VIAFILL  15  0
METAL2  NET  16  0
METAL2  SPNET  17  0
METAL2  PIN  18  0

是不是应该把“METAL1  NET  1  0” 改成“M1 NET 61 0"
那map 文件里 "METAL1    SPNET        2      0"
和“METAL2  PIN  18  0”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2009-09-16):
你的standard cell 在导入到virtusouo中 能看到吗?

网友(2009-11-05):
map文件的左侧部分的名称必须要和你的tf文件相对应右侧部分应该和gds文件中的层次相对应

网友:
map有问题,要改成和技术库里面提供的layer的gds no.一致

网友:
楼上正解。建议自己画几个方块,导出导入一下,重点注意导出的层号和map文件里面的层号。

网友(2009-12-20):
gds里是数字,软件里是名称,通过map关联

map在导入或导出时用一次就行了

网友(2014-05-02):
some 1 direct link for standards cells 45 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