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传输延迟 在线等

楼主(2009-03-10):
比较器的传输延迟跟哪些因素有关?摆率+带宽?NO。

楼主:
同志们,给小弟出主意啊。

网友:
gain,CL

减小L有比较明显改善

网友:
Tor=CL/gm. decrease CL  or increase gm

楼主:
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吗?

网友A:
As long as your comparator always regenerates from meta-stable point, the time for comparator to solve will 100% depend on CL/gm. However,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logic delay outside the comparator core. It will be another story. If your comparator needs recovery time or your comparator is like OPA-based structure, then please think about that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for high speed design.

网友B:
问题有点大,不过,大概说来,增大电流,减小device尺寸,会提高比较器速度,反之则变慢。但是改变这两个参数,其他许多指标也会变,所以只能取个折衷了。
采用不同的结构,比如OTA,对电容负载比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 long as your comparator always regenerates from meta-stable point, the time for comparator to solve will 100% depend on CL/gm. However,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logic delay outside the comparat ...

yes,you are right.i have solven this problem by taking the postive feedback structur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有点大,不过,大概说来,增大电流,减小device尺寸,会提高比较器速度,反之则变慢。但是改变这两个参数,其他许多指标也会变,所以只能取个折衷了。
采用不同的结构,比如OTA,对电容负载比较有效。

ota结构不错,电流型比较器比较速度比较快

网友(2016-01-21):
个人理解,传输时延的减小可以通过提高比较器的输入解决

网友(2016-05-13):
主要看应用吧!从理论上说,就是增加输入摆幅,结构的话可以选用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