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置MOS电容的工作点

楼主(2009-03-10):
想把MOS管当成电容用,请问如何正确的设置MOS电容的工作点呢?

网友(2009-05-08):
保持在深度线性区就行,VGS>Vth,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强反型吧,属于饱和区的

是强反型,但应该不是饱和区吧

网友(2009-10-20):
C-V曲线有人会仿不?
现在想知道在多大的电压范围内电容是变化的,可是不知道怎么仿,忘高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