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出电压随时间变化而波动

楼主(2009-03-10):
对带隙基准电路做.tran扫描,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输出基准电压有所波动,从1.2002变化到最大1.2004V,虽说变化很小,但是波形图上显示出来的就是那种很密的毛刺现象,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这种现象。

网友A:
指noise么?

方法很多,其中一种加filter

网友:
是不是你tran的精度设的不够高。

网友:
accuracy or timestep. By default, ABSV=50uV in HSPICE

网友:
是不是受到干扰?在输出加上Decap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noise么?

方法很多,其中一种加filter

有没有其他不用加filter的办法呢?

楼主:
求助,求助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tran间隔先是设为10ns,感觉毛刺很多,后来设为100ns,仍然有小波动阿

你不是用spectre的吗?如果用spectre的话,选择conservativ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用spectre的吗?如果用spectre的话,选择conservative就行了。

不是,我用的是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