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9-03-10):
各位好,请问大家在对MOS电路画小信号电路图时,如果处理电流源,是当做地还是当做悬空,还是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
电流源当然开路,不过,你要考虑电流源输出阻抗。
你可以参考差分放大器的尾电流源的小信号模型。

网友:
independant current source can be treated as open ckt

网友:
Depending. In parallel with R and C will be  more  accurate in a case while R only in other 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