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0的OA问题!

楼主(2009-03-10):
我在ubuntu8.04上安装IC610和mmsim61。参考了许多资料,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输入lmli后,再输入icfb&,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OA_HOME/bin
/bin)  eda/ic610/OA
is not a valid OA bin directory.
Check your OA installation or update the value
of OA_HOME to point to a valid OA installation.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RROR: Unable to set OA shared library path.

但我在.bashrc中设置的OA_HOME就是/home/eda/ic610/OA
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是怎么设的?把命令贴出来看看?
要设成环境变量,用csh就是像下边这样:
setenv OA_HOME /home/eda/ic610

网友(2009-11-29):
我在Fedora 10下的OA设置也有问题,根本就不出现OpenAccess的设置画面(InstallScape里面)

网友:
版上有ic5141usr4,这个版本我在ubuntu9.10上装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楼上可以试试

网友:
IC5141就不是OA版本的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
哈哈,IC610终于在Fedora 10上成功运行了。

有疑问的可以访问我的主页: http://neilwong.cublog.cn

网友:
是不是要设置LD_LIBRARY_PATH到OA的库文件路径?试试看。

网友:
摘录一段http://blog.chinaunix.net/u2/85263/showart_2109831.html

经过查看IC610和MMSIM的安装文章,当装完IC610后,必须启动InstallScape,利用其中的Configure功能来配置 OpenAccess,我记得里面说一直选否,直到最后才是OpenAccess的配置,但我安装到Fedora 10之后,运行Configure根本就不出现任何OpenAccess的提示画面。

     经过偶尔查看IC610的目录,我才发现,原来在 ic610/share 目录下就存在 oaInstallers的目录,直接运行该目录下的oaInstall文件即可安装OpenAccess.

     当然我在查看到该命令之前,运行了InstallScape的Batch命令,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iscape.sh -batch MajorAction=Configure installDirectory=/home/neil/usr/cadence/ic610

     如果读者没有找到该命令时,建议用我的这个命令试试。

网友:
难道现在已经流行610了?
这么多人装610。
有什么新的feature吗?仿真速度怎么样?
有人深入的试用过吗?

网友:
IC610上面多了一个ADE-XL,是模拟电路项目管理和审核流程的好工具,可以管理很多仿真作业,也可以自动生成模块的datasheet。在一些超前意识比较强的公司里面,这个工具已经成为主流研发管理的平台了。

网友:
好像最新的版本是IC6.1.4, 上面的wavescan提升了很多,吸取了Mentor上面的Ezwave的功能,和ADE-XL的集成也改进了很多。

网友(2012-02-29):
    和lz一模一样的问题,lz搞定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到了,郁闷中

网友(2013-01-30):
8楼 有效 thanks

网友:
8#的方法有效,成功配置OA后运行

网友(2014-11-16):
多谢8楼,不用batch命令,直接去执行oaIstall就可以

网友(2016-12-31):
回复 网友A:

   大哥,求助哇,小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请帮忙支招解决……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