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ADC的前级驱动能力比较弱

楼主(2009-03-10):
/////////////////////////////////

       会出现什么问题?

/////////////////////////////////

网友:
那就应该是该级的输出不能settle到理想的值,会产生很大误差。

网友:
I am glad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but before that, I hope you can describe it as clearly as you ca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前级是用大带宽的运放好还是大电容好

我想你问的是adc  的input buffer, 这是需要大带宽也需要大电容。

楼主(2009-06-15):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问的是adc  的input buffer, 这是需要大带宽也需要大电容。

大带宽和大电容不是矛盾的么?

网友A:
不冲突。
不是还有gm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
不是还有gm 么

谢谢,如果adc没有input buffer的话,直接由信号发生器过来的话,能驱动adc么,假设input cap1pF。

网友C:
ADC前级驱动弱,可能导致失真,无法驱动后级的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前级驱动弱,可能导致失真,无法驱动后级的采样电路。

结果是ADC输出的THD差,还是SNR差?

网友:
失真了当然就是THD差了。
看你要跑多快了,如果非常快>100MHz input,没有input buffer, bond wire 会产生ringing due to switching.  你可能S/H 都没抓到对的值

如果信号速度很慢,信号发生器一般都能驱动

网友:
Consider Noise Figure.  If the gain of the first stage is not large enough, then the overall metrics relating to noise will get worse.

网友(2009-07-18):
近來吸收點知識...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