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DesignWare验证

楼主(2009-03-10):
我在VCS上使用AMBA VIP进行验证,已经跑通了一个example。但是在自己写的Testbench里实例化调用ahb_master_vmt时,出现错误。Testbench代码(amba_ahb_master.v)如下:
module test_top;
`define AHB_ADDR_WIDTH 32
`define AHB_DATA_WIDTH 32

`include "VmtDefines.inc"
`include "AhbMasterDefines.inc"

wire hclk;
    reg hclk_r;
    wire hresetn;
    reg hresetn_r;
    wire hgrant;
    reg hgrant_r;
    wire [`AHB_DATA_WIDTH - 1:0] hrdata;
    wire hready;
    reg hready_r;
    wire [1:0] hresp;
    reg [1:0] hresp_r;

wire [`AHB_ADDR_WIDTH - 1:0] haddr;
    wire [2:0] hburst;
    wire hbusreq;
   wire  hlock;
   wire [3:0] hprot;
   wire [2:0]  hsize;
   wire [1:0]  htrans;
   wire [`AHB_DATA_WIDTH - 1:0] hwdata;

   wire                          hwrite;
   reg  writeDone;

ahb_master_vmt ahb_master (
        .\hclk      (hclk_r),
        .\hresetn   (hresetn),
        .\hgrant    (hgrant),
        .\hrdata    (hrdata),
        .\hready    (hready),
        .\hresp     (hresp),
        .\haddr     (haddr),
        .\hburst    (hburst),
        .\hbusreq   (hbusreq),
        .\hlock     (hlock),
        .\hprot     (hprot),
        .\hsize     (hsize),
        .\htrans    (htrans),
        .\hwdata    (hwdata),
        .\hwrite    (hwrite)
    );

endmodule

这个Testbench仅仅就是一个实例化ahb_master_vmt的过程。然后使用NTB进行仿真,LINUX终端中输入命令如下:

vcs -ntb_define NTB -ntb_opts rvm -ntb_opts use_ntbpp -ntb_opts use_sigprop -ntb_opts add_dummy_bind -ntb_opts check -ntb_opts vera_compat -ntb +define+NTB +incdir+/home/guest/amba_vip_tutprial/include/verilog -ntb_incdir /home/guest/amba_vip_tutprial/include/vera+$DESIGNWARE_HOME/vip/vmt/latest/vera/src+DESIGNWARE_HOME/vip/amba/latest/vera/src+DESIGNWARE_HOME/vip/amba/latest/ahb_master_vmt/vera/src -o simv AhbMasterProgram.vrp amba_ahb_master.v

可是仿真结果报错,报错信息如下:
Error-[UPIMI] Undefined port in module instantiation
        Port "hclk" not defined in module "ahb_master_vmt"
        "amba_ahb_master.v", 32: ahb_master_vmt ahb_master(.hclk(hclk_r),
                .hresetn(hresetn), .hgrant(hgrant), .hrdata(hrdata),
                .hready(hready), .hresp(hresp), . ...

上面只是错误信息中的一个,意思是ahb_master_vmt没有定义hclk,其他端口的实例化也报错,共有15个ERROR。
ahb_master_vmt是DesignWare AMBA VIP里的model,怎么会没有定义端口呢?上面的Testbench也是按照NTB下Verilog Techben的实例化格式写的,终端里的命令也是按照SYNOPSYS给的资料里写的,实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了解这一块的朋友能够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You can ask synopsys support engineer.

Which VCS version do you use?

网友:
应该是包在AhbMasterInterface里的,

网友(2012-03-25):
I would like have dw ip core library

网友:
非常感谢,,嗯

网友(2014-03-02):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2015-08-02):
`include AhbMasterInterface.svi之后该问题解决了 了么

网友(2015-10-26):
破解了吗

网友:
回复 14# 益达。我的

    几年前发的,楼主估计已经不在这玩了
这个module的port可能是有interface 实现的,在vip 的资料或头文件中可以找到具体 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