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ctre仿mos varactor C-V曲线问题

楼主(2009-03-11):
我用spectre AC扫描Vctrl,仿出了积累型MOS varactor的I-V曲线,请问怎么能画出C-V曲线呢?谢谢指教!

网友:
V/I就是复阻抗了,你只要把varactor看成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理想电容串联,然后把复阻抗的虚部对应到电容的容抗

(2*pi*freq*C)^-1,把频率代入,换算一下

网友:
做sp和ac分析都可以,例如在varator输入接个port,扫电压仿完sp后,作出其Y11参数的曲线,将曲线除了2*pi*f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详细讲解一下撒
为什么要port?要50欧姆匹配。

到底怎么测试?

网友:
仿sp时要输入port啊,所以就加port仿真,得到Y11参数后要选其虚部再除,不用匹配啦,你匹配好个50欧后,那Y11就只有个1/50的实部啦。

网友(2010-04-08):
感謝您的資訊  真是有用

网友(2013-01-11):
回复 网友A:

   请问 “Y11就只有个1/50的实部”怎么理解?

网友:
用计算器取op点,点击mos,找到Cgg值,即可!

网友(2016-11-07):
为什么我仿真的时候好多警告:写:Noff=6.24263 is unusually large
Voffcv=199.851 is unusually large。
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