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的ping 指令问题

楼主(2009-03-11):
u-boot中网卡出现问题
现在我得代码已经可以跑起来了,可以输入命令行
但是输入ping指令时,会出现fec:tx error,网卡驱动部分我不是很了解
我的网卡芯片是LXT972,我检查了init函数,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哪位有相关经验的,希望可以指导我以下
或者做过移植的朋友,给我讲讲如果我要让网卡在u-boot中能使用,需要在那些地方作修改?

网友:
同感

我以前也遇到过PING不通的问题,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第一,uboot中没有ping命令函数,需要自己添加;第二,uboot所用的编译器版本不对,我用的是2.95.3编译的是uboot1.1.2没问题的。别的版本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你的是arm的吧?我的处理器是powerpc的,可能不太一样
还有个问题
u-boot修改的时候,你的网卡驱动进行修改了么?

网友:
这个和处理器没关系。你看看你ping函数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