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在hspice里进行后仿真?

楼主(2009-03-11):
rt. 看来很久的manual,也没有找到相应的介绍,请大家帮帮忙,这件事比较急的。

网友:
关键是要从版图提出寄生参数的网表,hspice就可以调用这些网表

网友:
楼上正解,这和软件没由关系。主要是含有寄生参数的网表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怎么产生,就看你用的什么工具了。
calibre or dracula or diva

楼主:
已经OK了,是我弄错了,是后仿真参数提取设错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0-28):
hspice可以后仿吗

网友(2010-01-15):
hspice只是一个仿真工具,设计者需要告诉仿真器电路的拓扑结构,也就是网表

网友(2010-05-11):
有了各种参数仿真器真的可以仿得很“真”了··

网友(2010-09-02):
你好 我目前也在做Hspice的后仿真,问题是 提取的.spf文件 我不知道怎么利用,添加在前仿的SP文件中,也不能使用 刚才短信给你留言了 QQ 445835440 希望你加下 给我说一下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