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MOS管和普通MOS管有哪些区别?

楼主(2009-03-11):
请问射频MOS管和普通MOS管有哪些区别?

网友:
你说的射频MOS是指用在哪个模块内的呢,LNA Mixer  PA 还是 VCO  呢

网友:
很多射频MOS管都是加了隔离,并且把隔离的影响(dnw, guard ring等)放在模型里了。
普通的MOS管就没有这些,如果自己加隔离,模型会有一定的偏差。

楼主:
vco,不同的模块有区别吗

网友(2010-01-26):
最主要的是:后仿你提取寄生参数,千万注意,不能再重复提取RF 管子的寄生参数了俄

网友(2011-02-20):
"不能再重复提取RF 管子的寄生参数了俄"这个很重要!

网友(2014-08-24):
原来如此,RF的寄生不能重复提取,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RF MOSFET 必须满足S PARAMETER测量需求, 因此它在LAYOUT上有些不同. 比如常用的GSG 来屏蔽器件和外界的影响. GSG  GSG strcuture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electric field distribution

在RF的器件中, 测量非常重要, 特别是校准和去嵌,因此在不同的频率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得到准确的测试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模型更准吧,尤其s参数

网友(2015-09-15):
射频MOS管都是加了隔离,并且把隔离的影响(dnw, guard ring等)放在模型里了。普通的MOS管就没有这些,如果自己加隔离,模型会有一定的偏差。后仿提取寄生参数,不能再重复提取RF 管子的寄生参数。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6-06-23):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要怎么做呢?
用calibre后提的时候要怎么选?

网友(2016-10-27):
(1)射频管加入了隔离(DNW、Guard Ring),可以有更小的噪声,并且在模型中加入了寄生,因而模型更为准确。也就是说在前今中射频管仿真结果比使用普通管更为准确。也因此,不可以重复提取射频管的寄生;
(2)射频管因为有隔离,其实也导致了更大的寄生,因而我认为,同等情况下,普通管的工作频率可以更高;
(3)普通管的匹配可以做得更好,因而在匹配要求高的场合,我认为使用普通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