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闭环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对一个闭环放大器,如下图,其增益是-R2/R1=10.也就是输入1mv的小信号出来的应该是10mv的小信号。但是这样的话不是输入的管子就没有偏置了吗,在输入小信号的同时还要不要输入直流偏置啊?
我在pspice里面仿真,输入10mv的正弦波,没有加直流,,结果输出的波形完全不对。请问在这种闭环amp结构中是不是输入为小信号加直流偏置了?还是在放大器设计时就确定好了输入的直流偏置?

网友:
需要自己加直流偏置!

网友:
,,,,怪不得听说很多人都以为OP就是3端器件,原来如此

网友:
直流偏置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静态工作点的。小信号只能在静态工作点附近工作,如果连直流偏置都没有,OP怎么工作呢?

网友:
直流偏置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静态工作点的。小信号只能在静态工作点附近工作,如果连直流偏置都没有,OP怎么工作呢

网友:
是的,需要先设置直流偏置点。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刚开始学仿真的时候也犯过这个错~~

网友:
要看它的共模输入范围,如果共模输入范围低至0v,上述电路当然也可行

网友(2010-07-23):
额。原来这样

网友:
小信号是直流偏置状态下的求导分析的结果

网友:
同意9樓,這op應該是p mos in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