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hspice仿真VCO怎么看输出信号的频率?

楼主(2009-03-11):
请问用hspice仿真VCO怎么看输出信号的频率?
新手,多谢指教!

网友:
取瞬态信号出来,到spice explorer里头做傅立叶变换,看频谱
或者用hspiceRF,可以用谐波平衡(.HBOSC)仿真VCO,得到振荡频率。可以参考hspice工作目录下的examples,或者看manual,这个论坛上有

网友(2009-04-16):
十分感谢呀正为这个问题着急呢

网友:
感谢2楼的解答!    正为这件事着急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我实在是没钱了!又想下东西

网友:
有什么 命令可以 看 ?

网友(2019-06-04):
用Scope波形工具中tools下的的measurement tool

网友(2022-05-22):
请问楼主用specture仿真VCO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指点一下。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