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平面右半平面的极点与运放不稳定正反馈的关系?

楼主(2009-03-11):
信号系统学得很不好,问问大家,传输函数右半平面存在极点,与多级运放不稳定自激振荡有何关系?
是否可以这样说,运放不稳定(-180度相位时幅值大于1),传输函数一定在右半平面存在极点?还是有可能在右半平面有极点?S平面右半平面的极点体现在波特图上是怎样的?右半平面的极点6+jw中的6为正值,在波特图上怎么体现?

网友:
系统函数在原点处有重极点就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系统学得很不好,问问大家,传输函数右半平面存在极点,与多级运放不稳定自激振荡有何关系?
是否可以这样说,运放不稳定(-180度相位时幅值大于1),传输函数一定在右半平面存在极点?还是有可能在右半平面有极 ...

"信号系统学得很不好",自己都知道原因了

网友A(2014-10-10):
正好有和楼主一样的疑问。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一个系统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或虚轴上有重极点,则这个系统不稳定,无论输入的频率(复频率)是多大,系统输出都会趋于无穷,因为极点是系统固有的,只要给这个系统一点能量,系统的输出都会遵循极点所对应的频率发展下去。

对于存在反馈的电路来说,如果形成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1,那么这个电路不稳定。我的疑问是,这个电路并不是在任何频率的输入下都不稳定,只有在输入的频率成分中存在使“反馈变为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1”的频率时,才会不稳定。这一点和上面所说的系统固有的使系统不稳定的极点不一样啊,这个怎么理解?望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固定的系统,相位裕度就是那么大,和信号无关。至于所谓不输入引起振荡的信号,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谐波、噪声之类,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这一点我也明白。不明白的是“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和“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不稳定,这二者是什么关系?一致的?还是有区别?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要沉

网友:
再顶。哪位高人给稍微点拨一下?

网友:
就是一个指数 exp(x+jy), x为正数,肯定就会放大,y就代表了类似振荡的频率;x应该要求是负数
才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我能理解   “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不稳定----我也能理解
   疑惑的是,这两种不稳定是个什么关系。“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系统,其传递函数是否一定包含右半平面极点?如果是的话,这个系统无论输入是什么,输出都会趋于无穷(假设输出没有限制)。但是实际上,因为并不是对所有频率的输入都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也就是系统并不是在任何输入下,输出都趋于无穷,所以这种不稳定与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是不同的。

网友:
“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系统,其传递函数是否一定包含右半平面极点?” 答案是”yes“

电路中存在白噪声,在任意节点、任意频率都有随机电压的可能;
因此即使没有任何外来输入信号,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频率下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1”,电路一定会把噪声放大,从而会在这个频率上发生振荡。别的频率满不满足起振条件定已经不重要了。。。

回复  bright_pan

“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我能理解   “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不稳定----我也能理解
   疑惑的是,这两种不稳定是个什么关系。“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的系统,其传递函数是否一定包含右半平面极点?如果是的话,这个系统无论输入是什么,输出都会趋于无穷(假设输出没有限制)。但是实际上,因为并不是对所有频率的输入都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也就是系统并不是在任何输入下,输出都趋于无穷,所以这种不稳定与右半平面极点的不稳定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又是经典错误

网友:
求教错在哪儿^_^
这里没有澄清传递函数和环路增益的差别倒是真的

回复  totowo

    又是经典错误
引用 网友D: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噪声这一点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在理想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比如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右半极点的系统,只要给它环路上任意节点给个任意的输入,环路都将发生震荡。但是对于“频率在w0处为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其他频率下为负反馈”的系统,只有给频率为w0的输入才会震荡。这种情况下其传递函数也包含右半平面的极点吗?

网友:
回复 hezudao

  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形成正反馈的频率点,环路增益大于1,则会不稳定,发散。这样的系统,写出它的传递函数,会发现极点有问题。所以环路设计是原因,极点问题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本质是一致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频率下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1”,电路一定会把噪声

可以找到很多你说的这个条件满足,但是很稳定的电路。

网友:
我猜你想说在0频率时满足正反馈条件, 实际结果是稳定直流的情况?

回复  totowo

    只要在某个特定的频率下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1”,电路一定会把噪声

可以找到 ...
引用 网友D:

网友:
你所描述的系统, 物理上不存在,没有意义啊

回复  totowo

非常感谢!
   噪声这一点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在理想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比如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右半极点的系统,只要给它环路上任意节点给个任意的输入,环路都将发生震荡。但是对于“频率在w0处为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其他频率下为负反馈”的系统,只有给频率为w0的输入才会震荡。这种情况下其传递函数也包含右半平面的极点吗?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答第一个问题:假如传输函数在复平面内有右半平面极点,就是说你解这个传输函数的极点,发现得到的复数解位于右半平面,即解的实部是一个正数,那么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为什么?如果你对这个传输函数做拉普拉斯逆变换你就会发现,得到的时域内的解是一个随时间(t)增长的函数,即无论延伸多长时间都不会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那么我们说,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回答第二个问题:相位已经完成了180度的变化,但是增益却还没有降到1以下的系统是否都存在右半平面极点?当然不是,举个例子,假如一个系统有多个右半平面零点,那么增益曲线不仅不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下降反而会增加,也就是说再怎么增加频率增益都不会下降到1,但是反观相位曲线,只要遇到一个右半平面零点相位就会发生90度的变化,最终导致系统不稳定,显然这跟右半平面零点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至于下一个问题,右半平面的极点如何在波特图上体现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不过我很欣赏楼主刨根问底的态度,跟我有点像。按照画正常情况的方法去画应该可以画出来,但是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强!举个例子我就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9-22):
再顶帖子。不解。 用根函数法求解的零极点应该是比较准确的,用“看”的方法感觉从未找到过右平面的极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3-30):
我认为从波特图来看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要从相频特性去分析,右半平面极点的初始相位是-180,f>>fp时相位会变为≈-90。可以发现和左半平面零趋势是一样的,都是相位升高了(左半平面零点初始相位0,f>>fz时相位约等于90)

总结,从相位贡献来看:
左半平面极点,初始相位0最终达到-90
左半平面零点,初始相位0最终达到90
右半平面极点,初始相位-180,最终达到-90
右半平面零点,初始相位180,最终达到90
可以发现同一平面零点和极点,它们对于相位贡献是相反的,这也是为什么正零点会恶化相位裕度,负零点会减小相位的恶化。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信号与系统中讨论的右半平面极点的情况并没有指定是在闭环情况下不稳定,也就是说当系统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时开环也是不稳定的,而我们讨论的开环左半平面极点、左半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是针对负反馈闭环稳定性而言的,并不是开环的稳定性。

网友:
环路不稳定造成震荡不一定需要从输入信号过来,环路中比如一点噪声就可以自激振荡;
还有相位裕度不够指的是环路增益,你把环路增益代入算闭环增益时,当相位裕度不够时,闭环增益会出现右半平面极点,那这个系统就是发散的不稳定,其实都是相通的。

网友(2018-05-03):
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2018-11-26):
回复 网友E:

   确定不存在吗?我昨天刚用运放仿真了一个电路,仿真的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到输出的传函,的确在100kHz的地方,从仿真得到的Bode图上,看到了右半平面极点,即gain在降低,而phase却在升高。而且是一个共轭复极点(右半平面)。仿真截图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为何说没有意义呢?是觉得实际系统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右半平面极点?
但是我昨天刚用运放仿真了一个电路,仿真的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到输出的传函,的确在100kHz的地方,从仿真得到的Bode图上,看到了右半平面极点,即gain在降低,而phase却在升高。而且是一个共轭复极点(右半平面)。仿真截图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你是针对哪个回复 进行回复的了。的确他说的这种不同频率的地方一会正反馈一会负反馈的系统很奇怪实际不存在,不过问题还是之前我回复你的那个问题。
问题里的仿真出来的结果,是我第一次实际遇到右半平面极点,在这之前我还以为没有含有右半平面极点的系统存在呢。(因为我是做电源研发的,电源系统里遇到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左半平面零极点和右半平面零点)
请问一下你有在什么应用场景和设计里,也遇到右半平面极点吗?
希望能拎出来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2019-01-14):
回复 网友H:

   如下图,这两个电路,均可以产生右半平面极点,不过由于右半平面的原因,对应的时域自然就为发散的震荡,直至运放饱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就不怎么好利用起来了。

Source:
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299150-1-1.html

网友I(2021-02-24):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和楼主一样的疑问。借楼主的帖子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一个系统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或虚轴上有重极点,则 ...

也被这一块的问题困扰了很久,不知道层主现在是怎么理解的,先说一下我的浅见。
首先要分清楚系统传函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和180°正反馈分别说的是哪件事。系统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则不稳定,这是针对一个系统说的(不管这个系统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姑且把这个作为系统稳不稳定的基本判据;而180°正反馈这个是用在闭环系统中,具体我们关心的是环路增益在相位-180°时幅值和1的大小关系(巴克豪森判据),这个应该是针对电路中的闭环系统。
分清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后,再看一下它俩的联系。如果把前者作为系统稳定的基本判据,则对于闭环系统,首先发展出了Nyquist稳定性判据。
简单说一下Nyquist判据,系统要稳定,传函A/(1+FA)不能有右半平面的极点,即分母1+FA不能有右半平面零点,然后通过复平面的角度关系,推出当s平面中s绕右半平面顺时针转一圈时,1+FA绕零点逆时针旋转的圈数N等于1+FA在右半平面的极点个数P减去零点个数Z,即N=P-Z,要Z=0,就要N=P。所以要关心的就是1+FA在右半平面的极点个数P和1+FA绕零点逆时针旋转的圈数,又因为1+FA和FA的极点相同,所以可以等效为FA在右半平面的极点个数P和FA绕(-1,0)点逆时针旋转的圈数,现在关心的就是FA了,这就落脚到了我们电路里常说的环路增益!
再从Nyquist稳定性判据到巴克豪森判据。在电路里,一般环路增益FA没有右半平面的极点,那么FA绕(-1,0)点逆时针旋转的圈数为零时,闭环系统才稳定。从FA绕(-1,0)点逆时针旋转的圈数为零这一步再到巴克豪森判据(FA的相位为-180°时,FA的绝对值小于1)还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所以巴克豪森判据其实只是必要条件,在一些条件被满足的情况才是充分条件。
所以,右半平面极点是对任意系统而言的,180°正反馈只是在电路中闭环系统满足某些条件下适用。那么右半平面有极点,则一定有频率使环路正反馈;反过来则不一定。
至于不稳定系统应该对任意信号都不稳定,而正反馈只对某个频率成立之间的矛盾,猜测可能是因为稳定的定义造成的吧,因为定义里用的是阶跃函数和冲击函数这类频率丰富的函数,如果给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加一个单一的正弦信号,而该正弦信号不满足正反馈的条件,那这个系统的输出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不发散呢?可以尝试用拉普拉斯变换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被这一块的问题困扰了很久,不知道层主现在是怎么理解的,先说一下我的浅见。
首先要分清楚系统传函有 ...

赞一个先!
由于工作关系,好多年都没有再研究这一块内容了。现在再看有种找回青春的感觉

网友(2021-05-17):
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最近刚好在研究奈奎斯特判据,有一些想法。闭环传递函数为G(s)/1+G(s)H(s),存在s平面右半平面的极点表示1+G(s)H(s)=0的解中存在正实部的根,而运放不稳定(-180度相位时幅值大于1)其表示的是开环传递函数G(s)H(s)的幅相特性。该波特图的幅相特性(-180度相位时幅值大于1)采用奈奎斯特判据可知负穿越为1,正穿越为0,则N=-1,从而可知R=P-N=0-(-1)=1(默认P=0,否则波特图中的-180度相位时幅值大于1就无法判断其稳定性),故存在右半平面的极点。至于说不是对所有频率的输入都满足“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个人理解为当大于这个频率时,相位曲线才穿越了-180°线即奈奎斯特曲线穿越了-1+j0点的左负实轴,才会出现正反馈或右半平面极点,小于这个频率时,曲线还未实现穿越,故暂时稳定。更简单的理解,奈奎斯特判据中,不存在右半平面极点是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根据充要条件的假言推理可知,系统不稳定则必存在右半平面极点。(存在右半平面极点也是系统不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这两句话是等价的。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运放不稳定时遇到对应的频率分量会震荡,但是其传递函数并不一定有RH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