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不错的嵌入式入门芯片LPC2131

楼主(2009-03-11):
LPC2131/2132/2138 是基于一个支持实时仿真和嵌入式跟踪的32/16 位ARM7TDMI-STM CPU 的微控制
器,并带有32kB、64kB、512 kB 的嵌入的高速Flash 存储器。128 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
使32 位代码能够在最大时钟速率下运行。对代码规模有严格控制的应用可使用16 位Thumb®模式将代码
规模降低超过30%,而性能的损失却很小。

特性:

小型LQFP64 封装的16/32 位ARM7TDMI-S 微控制器。
􀁺 8/16/32kB 片内静态RAM。
􀁺 片内Boot 装载软件实现在系统/在应用中编程(ISP/IAP)。扇区擦除或整片擦除的时间为400ms,
1ms 可编程256 字节。
􀁺 EmbeddedICE®RT 和嵌入式跟踪接口可实时调试(利用片内RealMonitor 软件)和高速跟踪执行
代码。
􀁺 1 个(LPC2132/2132)或2 个(LPC2138)8 路10 位A/D 转换器共包含16 个模拟输入,每个通
道的转换时间低至2.44us。
􀁺 1 个10 位D/A 转换器,可提供不同的模拟输出(LPC2132/2138)。
􀁺 2 个32 位定时器/计数器(带4 路捕获和4 路比较通道)、PWM 单元(6 路输出)和看门狗。
􀁺 实时时钟具有独立的电源和时钟源,在节电模式下极大地降低了功耗。
􀁺 多个串行接口,包括2 个16C550 工业标准UART、2 个高速I2C 接口(400 kbit/s)、SPITM 和SSP
(具有缓冲功能,数据长度可变)。
􀁺 向量中断控制器。可配置优先级和向量地址。
􀁺 多达47 个5V 的通用I/O 口(LQFP64 封装)。
􀁺 9 个边沿或电平触发的外部中断引脚。
􀁺 通过片内PLL 可实现最大为60MHz 的 CPU 操作频率,PLL 的稳定时间为100us。
􀁺 片内晶振频率范围:1~30 MHz。
􀁺 2 个低功耗模式:空闲和掉电。
􀁺 可通过个别使能/禁止外部功能和降低外部时钟来优化功耗。
􀁺 通过外部中断将处理器从掉电模式中唤醒。
􀁺 单个电源供电,含有上电复位(POR)和掉电检测(BOD)电路:
-CPU 操作电压范围:3.0~3.6 V (3.3 V+/- 10%),I/O 口可承受5V 的最大电压。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自己顶!

网友:
谢谢你的介绍, 我帮你顶

网友:
没有研究过,顶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已经出来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