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的电路板,用的就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做的电路板上哪都是10MV以上的噪声,
是不是我的示波器有问题,只能到10mv/DIV,
看别人的对0.5MV信号放大,进行微弱信号探测,不知道电源怎么做的这么干净?
我的走线也是按照书上说的方法,地也很注意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看你的电源是多少伏了,如果3.3的话,10mV已经很干净了。一般器件都有个PSNR。
说起测量电源的噪声,不能直接拿高阻探头.一般需要用低阻探头并尽量短的接地。电源模块的公司去搜搜,他们有推荐的测试方法。

楼主:
谢谢回复。以前没有注意过。我找找看!

网友:
有没有注意接地啊,还有就是尽量降低电源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