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高手指教,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的电路板,用的就是普通的三端稳压器,做的电路板上哪都是10MV以上的噪声,
是不是我的示波器有问题,只能到10mv/DIV,
看别人的对0.5MV信号放大,进行微弱信号探测,不知道电源怎么做的这么干净?
我的走线也是按照书上说的方法,地也很注意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

网友(2009-04-19):
加晶体管滤波?

网友:
CM mode or DM mode noise? What freq ? What's your SMPS switching freq?

Add CM choke + Y cap to reduce CM mode noise; Add DM inductor/choke + X cap to reduce DM mode noise.

网友(2009-05-29):
加较大电容,合适电感

网友:
那你就换个示波器再看看贝

网友:
在三端稳压的输出端串联1个零点几欧姆的小电阻(W数要够用)试试!!!

网友:
示波器是不是有问题哦,不够精度

网友(2009-06-30):
把示波器探针和地接起来看看
再有就是看看是不是旁边有什么干扰源

网友:
1、示波器是不是加了20MHz Band limit?如果没有加,你读到的10mV很可能是周围的广播电台的信号。可以用一节电池,驱动两个10k的电阻,串联,然后用示波器去量其中一个电阻两端的波形。这时候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噪声”,都不是你的错。如果这都有10mV,那说明测量过程需要改进,不一定是你的板子不好,也不一定是示波器不好。

2、如果上面的简单测试看到的噪声比较小(比10mV小很多),那就需要在板子上找原因了。你用的三端稳压源是线性(LDO)的还是开关电源?“噪声”看起来毫无规律,还是其实可以trigger上看到一些波形的?如果可能,发一个screenshot上来,会更有帮助。还有,你用的稳压器型号,如果方便,也请告诉。

网友(2009-08-07):
探头的用法对不对?不能用探头带的地线来直接测试,误差很大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不用加什么CM、DM,还是看看你的电路有问题没,或者是示波器

网友:
首先,是否采用了纹波探头来测量纹波?纹波探头的做法到网上找找吧。
其次,检查电源,地线去耦是否干净。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和layout了。

网友:
如果其中用万用表测量,也可能引入噪声。

网友(2009-09-13):
对噪声问题一直不懂 不明呗 郁闷

网友:
楼主没诚意阿呵呵,发个图上来看看阿

网友(2009-10-26):
首先要排除电源回路的晶体振荡干扰,可以电感串联和电容并联以及降低谐振电容容量来解决;线性电源本身也会造成环路的振荡的条件,带CV后缀的三端容易造成10.5NHz的高频自激,换种三端的品牌能有效排除100dB的强干扰,意想不到吧;还有示波器等相关的设备要接地,至少要共地;另外你的负载是否过轻?还是没有接?接入品质差的三端输入滤波电容?“哪都是”是不是地线上也是噪声啊,那说明你的引线过长/地线有阻抗,或者你的实验“插板式”接触不良,仔细检查

网友:
輸出端並個0.1uF的電容試試~

网友:
10mv已经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