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设计电路板的时候都用的什么工具啊

楼主(2009-03-12):
如题,我想做电路板

但是不知道现在哪款工具用的多  也就是比较流行

现在有三款了啊

Power PCB           PADS                PROTEL99see

到底哪款现在用的多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有个protel DXP是什么东西啊  和protel99see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现在还在用PROTEL?太OUT了,你们知道吗,画同一个电路,PADS用1小,PROTEL用3小时,你们自己衡量吧.不过有的厂家要求一定要PROTEL的,他们开的时间较长,PADS是较新的东东,不过两个字"好用".

楼主:
.....
PADS又是什么东东啊~~~

现在有三款了啊

Power PCB           PADS                PROTEL99see

到底哪款现在用的多啊~~~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回过类似的问题。再贴一遍
=====================

个人认为,protel不稳定。性能也差强人意。尤其处理大的设计时。但做小活应该可以。

十年前,EDA设计工具春秋战国。之后逐渐归于cadence和mentor两大家了。

上一档次的话(就个人用过的)
cadence系列:
中档为orcad。orcad被cadence收购后应该变得更稳定可靠。orcad的特点是易学。
最好的应该是allegro系列。constraint-driven的设计,真正意义的后仿真,都是顶级的设计工具。

mentor系列
viewlogic 被mentor前几年收购。对于复杂的设计尤其powerful。支持文本方式编辑录入。但功能太多,不容易掌握。
PADS。也是用的比较多的PCB工具。自动布线不错。

如果不考虑价格:推荐viewlogic做capture,allegro做PCB。后者是大部分layout house用的工具
如果考虑价格:orcad+PADS(PCB)也是不错的选择。
orcad是一般公司做evaluation board的设计首选。比如ic公司。中小型公司用的也比较多。

当然随手偶尔做点什么,任何一个都能胜任。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

网友(2009-07-13):
PADS或Cadence SPB

PADS画板很快捷,适合个人做项目!!
cadence SPB功能强大,适合团队做项目!!

网友:
PADS 画板快捷!!

网友:
用的最多的是PROTEL,一直感觉还可以,可能别的会更好吧

网友:
用过ORCAD的

网友(2009-09-02):
PROTEL比较普遍吧

网友:
入门就powerpcb吧,简单些,protel用的少了
allegro慢慢来的

网友:
学好一门就行,我用的PROTEL

学习一个其他的就好了

网友:
PADS 用起来好用,而且功能比较齐全.PROTEL适合小板子的排版,大型工程使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大公司基本都用Allegro;但学会一种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大公司基本都用Allegro,但会一种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