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门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在仿真时由于传输门pmos的B和S接法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波形,见图
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电荷分享造成的,从电流情况看来,应该没有明显漏电,而且在ctrl变低时输出稍微变高,实在不理解,请大侠指导
若把负载电容增大,则没有上升的情况,下降情况也变得弱一些
pmos的衬底接上vdd就正常了

电压波形仿真结果

电压波形仿真结果

查看电流的情况

查看电流的情况

网友:
都贴些.bmp格式的图片,让人怎么看啊
有心帮你,无力回天啊
这就是细节,细节很重要

网友:
pmos的衬底怎么能连接输入呢 要接Vdd
否则当输入由高转为低时 drain端(P)和衬底(N)不就正偏了

网友:
Maybe he is worried about other format will lost the detail.

楼主:
谢谢ronialeonheart,当时确实没想到正偏,只是想通过源漏相接减少衬偏效应的影响,也忽略了沟道电荷对负载的充电,多谢指点

网友:
bmp格式的图你不嫌大啊,好几M一张
网速有限,没办法
为什么不存成jpg或者其他格式

网友:
这图基本看不清啊

网友(2018-12-12):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实现的逻辑是与门的逻辑吗?

网友:
实现的逻辑是与门的逻辑?

网友(2023-09-13):
这个输入由高转低,会正偏,即使正偏,这是传输门,正偏电压也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