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为电流的问题 仿真电路

楼主(2009-03-12):
简要说明: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模拟信号经常采用4~20mA电流信号进行远距离传输。本电路的功能是将0~10V的输入电压信号ui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Io供长距离传输用。
思考题:
    1.电路中电位器W1、W2和W3的作用各是什么?怎样相互配合调整才能使输出范围为4~20mA。
    2.图中第2级放大器的增益应如何计算?(难点)

其中的NI N2选用rc4558型的是否合适?
仿真电路如何设计呢 高手指点下

网友:
W1,W3调节电压放大倍数,W2调节偏压.放大倍数自己算.

网友:
可以用4558,也可以用5532.

网友:
仿真主要是找齐model。先到厂家网站上看看有没有。
这种电路可能只需要做一下DC sweep和AC仿真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觉得第一级的反馈电阻是1.5K+200 Om,调W1使入10V时第一级出1.6V,调W2使入0V时出4mA,调W3使入10V时出20mA,仅供参考

网友:
-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