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仿真DAC的INL和DNL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经过漫长的Hspice仿真  终于将12位的瞬态分析从输入信号000……00到1111……111仿真结束,然后查看生成的.tr0文件有2.89G这么大。
利用hspice toolbox在Matlab中 使用x=loadsig('last.tr0')  last.tr0是我的仿真文件名
可是从早上10点到现在为止 Matlab始终是没有输出结果 左下角显示busy
所以我想知道 大家怎么把这么大的数据量输入给Matlab的 Matlab能处理这么大(2-3G)左右的输入数据量吗?
不胜感谢!~~!!

网友A:
你这样做有点问题,首先,.tran的时候没有必要所有变量都看,所以你的文件很大,另外你的仿真结果要做什么处理的?静态还是动态,还有你的输出信号往Matlab里导的时候,直接取点是不对的,最好用并行输出,不然算出来的结果是没意义的。祝你成功,小显仔

楼主:
感谢版主
我在做.tran的时候
用的是.tran 4n 16384n
然后就是 print i(rr1)
如果我要减少输出量 该怎么写呢?
另外在生成了数据量很大的tr0文件后 怎么将其中的点尽量少的导入到matlab呢
我刚开始使用loadsig函数 发现不行
后来 我看在list文件中 有我的print出来的数据 于是我把数据放入了txt里面 后来用load语句导进去的

还有一个关于INL的仿真中出现的问题
在仿真的波形中 我发现随着输入数据从全0到全1  尤其到后面的时候 INL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所谓的增益偏差吗?
谢谢了

楼主:
上面两个图是我把输入从 全0 逐渐变成全1的时候  clock的频率为250Mhz的时候仿真的 效果非常不好

当我把clock频率降低以后
波形得到改善 所以我想知道
是不是仿真INL DNL这些静态数据的时候 不需要那么高的频率了

只有在仿真SFDR的时候才要高频clock呢?

网友:
1. No. CLOCK still the same
2. Now your simulation only show the DNL/INL due to systematic errors. It will be much worse if having mismatch data.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在仿真的时候 数据量很大 怎么能较少仿真时间呢

我的时钟周期是5n
然后我在瞬态仿真的时候写的是.tran 5n 102400n
感觉不对 恳请指教

网友:
eetop还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就没有牛人出来指导一下么,呵呵

网友:
一看就是牛人回帖,关于这个东西你能不能仔细讲解一下或者推荐一个文档,呵呵
感觉matlab处理是个很好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有点问题,首先,.tran的时候没有必要所有变量都看,所以你的文件很大,另外你的仿真结果要做什么处理的?静态还是动态,还有你的输出信号往Matlab里导的时候,直接取点是不对的,最好用并行输出,不然算出来 ...

网友:
其实我的看法和很多人一样,没有mismatch的信息,这个DNL和INL的仿真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个仿真时间确实很长,仿真的时间由每个LSB至少4个点(有人说是10个点)决定
这样知道你的bit数,仿真时间也就定下来了

还是那句话,这个仿真没有意义,如果有mismatch信息的话,得做monte-carlo仿真,这个仿真时间太长,数据太大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在仿真的时候 数据量很大 怎么能较少仿真时间呢

我的时钟周期是5n
然后我在瞬态仿真的时候写的是.tran 5n 102400n
感觉不对 恳请指教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那么只能仿真SFDR看看性能啦
或者后仿真的时候可以看看 不过估计时间会更长

网友(2009-07-08):
你的INL在两端为啥不是0呢?

网友(2011-01-30):
楼主怎么仿真的?

网友(2011-06-14):
i am agree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take mismatch into account, but i still have no idea about doing that.

网友:
没有仿真过INL DNL 一直想仿 可是不会~~~悲剧 马上毕业了 做了一个DAC 可是在流片前 这个都没有仿出来 悲催啊~~~

网友(2011-12-01):
matlab还是要好好学啊

网友(2013-09-06):
好诡异,@perfect_ic 哪去了?为什么我看不到

网友(2014-05-09):
楼主,能给份matlab程序吗?怎么做得啊?

网友B(2018-05-10):
题主能告诉一下怎么把Hspice的输出数据导入matlab中并分析DAC的DNL和INL么,我毕设做的也是DAC,没用过matlab

网友(2020-07-28):
有点东西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B:
题主能告诉一下怎么把Hspice的输出数据导入matlab中并分析DAC的DNL和INL么,我毕设做的也是DAC,没用过matl ...

请问前辈,你是用matlab仿真吗,还有当时的matlab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