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Bit流水线结构的ADC要求基准源精度是多少?

楼主(2009-03-12):
是不是2的十四次方的倒数?计算出来好像是0.6ppm
这个未免太小了吧,好像还没见到有文章做出来的

网友:
这个。。。。

你们就这样上14b的项目阿?

楼主:
只是预研···
还没具体的计划,难度很大,估计做不出来的

网友:
你还没有理解pipeline ADC对于reference的要求,又不是要对vref进行量化。
vref只是用来在Mdac和comparator里用,一般的bandgap vref都只有几~十几mV的偏差,对每个stage的
量化根本不会有影响(stage bit<=4)。vref主要是要有驱动能力(Mdac)和低的噪声就可以了,不需要达到
你说的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谢谢四楼的
请问基准的TC主要有哪些来决定?
是pipeline的每级位数吗?
如果是采用4+4+4+5的结构的话,TC大概要在哪个范围?

楼主:
如果基准的TC和ADC精度无关的话,这个图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还是我理解错误了
这是一个产品手册上的图

楼主:
晕,图没放上来

网友:
1. The Vref absolute accuracy for pipleADC is not a probem. But the noise and temp. coef. will be an issue.
2. BTW, 1/2^14=30.5175ppm  not 0.6ppm

网友(2009-11-26):
呵呵,估计LZ的ppm少了一个ppm/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