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Matlab仿均衡的!!

楼主(2009-03-12):
需要时域均衡,使用DFE,自适应算法LMS或者RLS或者NLNS、SM_NBDRLMS已仿真完成,谁有其它算法的仿真??
谢谢!!

网友:
如何除氧器改造

  我厂生产的除氧器分两大类:有旋膜式除氧器与真空除氧器,其中旋膜式除氧器有新型旋膜式除氧器和高压除氧器。真空除氧器分为低压真空除氧器与两级喷射式真空除氧器(简称无头除氧器)←详细请点击。除氧器是锅炉及供热系统关键设备之一,每年因氧腐蚀而对锅炉给水管道、省煤器和其它附属设备的腐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引起国家电力部越来越多的注意,电力部因此颁步了GB1576-2001《工业锅炉水质标准》和《电站除氧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对除氧器含氧量提出了部颁标准,即低压除氧器给水含氧量应小于15цɡ/L,高压除氧器给水含氧量应小于7цɡ/L。
  在锅炉给水处理过程中,除氧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氧是给水系统和锅炉的主要腐蚀性物质,给水中的氧应当迅速得到清除,否则它会腐蚀锅炉的给水系统和部件,腐蚀产物氧化铁会进入锅炉内,沉积或附着在锅炉管壁和受热面上,形成传热不良的铁垢,而且腐蚀会造成管道内壁出现点坑,造成阻力系数增大,管道腐蚀严重时,甚至会发生管道爆炸事故.国家规定蒸发量大于等于2吨每小时的蒸汽锅炉和水温大于等于95℃的热水锅炉都必须除氧.
  旋膜式除氧器是一种最新型热力式除氧器,曾获电力部新科技新产品科技攻关成果创新奖,被列为电力部重点推广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