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输入文件?

楼主(2009-03-12):
我装的是windows下的hspice,要写输入文件,要先画出电路图,可是画电路图的什么软件不知道是写什么软件,有书上说用workview和cadence导出网表文件,但是又有很多人说workview很老了,不好用,而且现在在网上基本很难找到可用的软件,而cadence又是linux下的
       你们用的时候全是用文本编辑的吗?

网友:
lz应尽量尝试用txt文本录入。一般认为图形方式是不专业的,呵呵。
文本方式的好处是灵活,并且通用。设计文件不只是自己看的,它是产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让别人也能容易介入。只有文本方式是在所有平台上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windows下的hspice,要写输入文件,要先画出电路图,可是画电路图的什么软件不知道是写什么软件,有书上说用workview和cadence导出网表文件,但是又有很多人说workview很老了,不好用,而且现在在网上基本很 ...

自己写代码吧,对于hspice,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

网友A:
用ePD画电路图,然后导出网表,写s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ePD画电路图,然后导出网表,写sp文件

请问 EPD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2009-07-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08-16):
有个软件叫lakers ams画好电路后可以提取用于hspice仿真的sp文件。

网友:
还是自己直接写成文本sp, inc等文件吧
不会的地方可以看hspice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