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救救我吧!关于ARM2103编程中端口定义及寄存器的菜鸟级简单问题!感激不尽!!!

楼主(2009-03-12):
    在用ADS1.2编写ARM2103程序(最简单的控制P0.0P0.1端口产生高低电平的程序)时,发现老是无法有效控制端口的电平高低。我看的教材是周立功2103开发板(学生套装)附带光盘中的,感觉里面说的很不全面,涉及到端口定义的问题没有详细给出例子,不会定义啊!!!有哪位前辈高手能给小弟一点点指教,到底该如何定义P0.0端口为GPIO端口,如何设置它为输出,以及如何设置输出高电平啊?对您来说可能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可是您的一点指教真的对我很有帮助,先谢过了!!!(烦请给个例程吧!)
    下面是我的程序

楼主: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P014    1 << 14        //  按键 P0.14
# define   P015    1 << 15        //  按键 P0.15

int main (void)
{
    PINSEL1 = PINSEL1 & (~(0xFF << 2));               // 将P0.17-P0.20设置为GPIO
   IO0DIR &=~P014;                                               // 将P0.14设置为输入
   IO0DIR=P015;                                                     // 将P0.14设置为输出

    IO0SET= P015;                                                // 将P0.15设置为高电平
    IO0CLR= P014;                                                // 将P0.14设置为低电平

}

网友(2013-01-05):
IO0DIR为方向控制寄存器,控制P0.0-P0.31管脚,数据为0:表示输出,数据为1表示输入。IO0SET为输出置位寄存器,控制P0.0-P0.31管脚,当数据输出位为1.表示相对应的管脚为高电平,当对应位设置为0时,对应管脚无效。

网友:
ARM说明

深入浅出ARM7-LPC213x_214x(上).pdf

ARM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