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PLL中 CHARGE PUMP的大虾吗

楼主(2009-03-12):
CHARGE PUMP 中的电流源一般取多大

网友:
What I had before successfully is in the range 0.25uA~100uA depending on your applic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you can use 10uA as a guess start point if you are doing some optimization.

网友:
In general, the charge pump current is from 1uA to 20uA,

you should consider your loop filter area and the pll bandwidth.

if the cp current is small, which bring more cp noise from cp.
but  the big cp current leads to a large pll bandwidth. which bring more inband noise and need a high frequency reference clock.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不过你们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CHARGE PUMP 中的电流源漏电流,而非通常我们所说的Icp ,
附图的漏电流与Icp 在数值上相差很大,按照附件上的式子,两个电流导通的时间长短不同,保持净电荷相同,这个式子我
也是头回见到,不太懂,请大家都来看看,另外那个MC2(红圈标注)的作用我也不太明白

网友A:
我想你要问的是电流镜像的比例应该选取多大,工程中通常在1/10-1/20这个范围,你给的图中是1/8,差不多哈。
MC1和MC2是电容,在UP, DN到来开启充、放电支路时,可以加快其开启过程,减小动态毛刺(好像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做过,明天重新去看看)
你图中的那个公式是关于平均电流的,它采用了动态偏置技术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要问的是电流镜像的比例应该选取多大,工程中通常在1/10-1/20这个范围,你给的图中是1/8,差不多哈。
MC1和MC2是电容,在UP, DN到来开启充、放电支路时,可以加快其开启过程,减小动态毛刺(好像是这样的,前 ...

谢谢,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我们所说的Icp 有多大,是1mA 还是 28 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我们所说的Icp 有多大,是1mA 还是 28 uA

我们所说的Icp?  你是说CP注入到LPF中的电流大小吗?那应该是8mA;28uA是整个CP工作的平均电流;1mA是Ire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中,我们所说的Icp 有多大,是1mA 还是 28 uA

这里ICP是一个大小为1mA的开关电流,是一个周期导通电流。不过以前也没见过这么做的。 估计这样可以降低功耗的同时减小电荷泵对PLL的噪声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所说的Icp?  你是说CP注入到LPF中的电流大小吗?那应该是8mA;28uA是整个CP工作的平均电流;1mA是Iref

我觉得CP注入LPF中的电流应该是28uA,8mA是开关导通瞬间的电流,如果这个8mA 电流注入LPF,会在R(几十K)上产生非常大的Ripple

楼主:
盼高手解惑

网友:
图上不是写得很明白么?Iref=1mA, Icp=8mA。28uA是CP这个模块的平均电流。因为它的Icp很大,所以要用动态偏置减小功耗。一般的Icp大概是5uA到50uA(for clock generator)。ripple大可以用高阶LPF啊

网友:
这个PPT不错嘛,传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个PPT不错嘛,传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Now I can see your schematic.
1) Icp=8mA, not 28uA. 28uA is the average current since it is dynamically biased. So you only burn 28uA not 8mA in average. If you don't use dynamic biasing, you will burn 8mA
2) For PLL loop design, of course, use Icp=8mA not 28uA.
3) For ripple reduction, larger Cap. in the loop filter may be needed

网友:
28uA是CP模块的平均电流
8mA是通常意义上的Icp
此电路图中的Icp是电流源

网友:
   果然有高手 , 明白不少了

网友:
赞叹血海身不可册

网友(2009-05-14):
很好的资料哦  谢谢楼主啦

网友:

好东西,支持

网友:
一半一半.

网友(2015-04-19):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拉扎维RF书上设计实例时用1mA,甚至2mA。

网友(2016-07-06):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6-10-12):
我只是来学习的哦

网友(2019-01-16):
那个失效的分享资料还有其他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