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电容太大如何集成

楼主(2009-03-13):
我正在设计一个PLL,参考频率是1M,要实现130M到300M的整数分频,使用无源滤波器,计算出来滤波器的电容要200pf,想要集成在芯片里面面积太大了,设计了一个电容倍乘电路,但是效果不好,输出频率会漂移,有没有人设计过这个电路?能否指点一下设计的关键点?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小这个电容?我用spectre工具仿真,速度好慢,仿真要两天才能锁定,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快速仿真,而且分析相位噪声用pss和pnoise很难收敛,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我目前只会这一种方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你得通过调整环路参数来降低这个电容,例如减Icp,kvco,放宽环路带宽啦。电容比b减小一点啦,这都会对相噪产生影响,这也许是必须承受的,要么做到片外,这样环路参数选择就不会太被这个电容的面积束缚住。
keshuliu的文章是不是看过了?没怎么做过电容倍乘电路,怕相噪会被里面的运放影响。
整个环路仿真时PSS跑不动吧,只能跑跑tran了,tran也许要挺久,结合verilogA能稍稍快点。相噪只能通过matlab算算仿仿了,还行吧,挺准的。整数分频的话也不会有CP非线性的噪声折叠。
听说现在spetre集成了个专门跑PLL相噪的。

网友:
环路滤波器可以尝试用差分形式,能够将电容值减半

楼主:
看来我只能再调一调电路了,matlab仿真PLL我还跑过,有没有什么资料啊?

网友:
2 楼的是只小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