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对于随电压变化的电容,电容上的电荷量是否只取决于电容两端的最终电压,而与中间的状态无关

网友:
关注!顶起来,别沉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电容的容值是不是固定的,温度是不是一样?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容值一般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
你要问清什么东西呀,还是要问有关电解的还是无极性?
还是怎样去看有极性的正负极,电容量,电压及用处呀

网友:
如果你的电压实在实时变化的,那么电荷量也是变化的,会根据电压电平的高低,进行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