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8313忽悠?

楼主(2009-03-13):
拿到8313的开发板,是freescale的8313E-RDB。技参上说DDR2内存,我看了板子上焊的DDR2内存,是三星的HY5PS121621 B FP-C4。
我上三星的网站看了,C4的是DDR2-533的。而实际上8313的DDR控制器给DDR2的真正时钟频率为133Hz,也就是说理论最高数据速率只能到266!
8313怎么会这样!

网友:
没规定焊多快的芯片就得跑多快吧,楼主多虑了,8313上号称可以跑333MHz,在这个价格已经不错了。

网友A(2009-05-31):
MPC8313 RDB DDR部分数据信号连接问题

请大家看一下,DDR数据信号怎么和CPU那边不是一一对应的呢,找不到什么规律来?

网友:
是为了布线方便,交换了数据线的各组(即8位数据和对应的STRO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看一下,DDR数据信号怎么和CPU那边不是一一对应的呢,找不到什么规律来?

哈哈,我们那边也是这样的
就是为了方便
你怎么写就怎么读,只要地址线没问题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家看一下,DDR数据信号怎么和CPU那边不是一一对应的呢,找不到什么规律来?

哈哈,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
为了布线方便
你怎么写就怎么读
只要地址线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