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DR仿真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3):
小的现在正在仿真DAC的各项性能。周围没有人有做过这些。。用的是cadence的工具,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测SFDR,好像是需要输入一个正弦波的数字信号然后采样输出还是怎么地,然后对输出进行FFT,但是第一步就遇到困难了,要怎么样才能输入一个正弦波的数字信号,我做的10位的dac。高人帮忙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更加精确的ADC就可以了
adhl(大概是这个名字)里头有一个ideal的8-bit的ADC
“听说”可以用verilog改成任意bit的ADC,你可以用一个12bit ADC
放在DAC前面,然后给ADC input 一个analog sine wave,然后从DAC output拿到的voltage 跟你input的比较

祝你好运哈。。。我也正在学习。。。 = =+ 好烦好烦。。。

不过我是要测ADC的东西。

楼主:
ahdl里面的ideal的8bitADC,不是应该用veriloga来改吗?为什么要用verilog?我有试过做这个,生成一个veriloga的ADC,但是跑出来的结果八位都是0,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

楼主:
自顶一下。。。帮忙解说一下流程吧。。。

网友:
我最近也在仿真sfdr 不过是在hspice中 也遇到些问题
共同探讨啊
qq274630217

网友:
写一个高精度的veriloga ADC比较简单,系统自带的有个10_bits的,可以照着改一下
改好后,做一个symbol,输入端接上理想的sinwave,
veriloga 模块输出的就是你需要的数字正弦波
输入你的DAC,最后在你的采样,采样的频率可以自己定,一般定为信号频率的倍数,但是不是整数倍,是一个分数的有理数倍比如  31/15
把采样的模拟信号,做一个DFT或者FFT
可以得到SFRD,SNR,ENOB等

楼主(2009-04-15):
还有个弱弱的问题不明白,dac的输入只有10位,为啥要用一个比10位还高精度的adc来产生输入的正弦信号呢?

网友:
按楼上的方法建模,然后在cadence下,对你的电路进行pss仿真,就可以得到频域结果。

网友(2010-08-25):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
Use the cadence dft function ..

网友:
写一个高精度的veriloga ADC比较简单,系统自带的有个10_bits的,可以照着改一下
改好后,做一个symbol,输入端接上理想的sinwave,
veriloga 模块输出的就是你需要的数字正弦波
输入你的DAC,最后在你的采样,采 ...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ADC的误差不要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先用理想ADC将一个sin波转换成数字的编码,那个就是数字正弦波,输入到你的dac里,得到模拟信号,对他做频域分析,就得到了。

网友(2015-03-03):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希望各位前輩能教導小弟

网友(2018-07-20):
同输出全为0,不明所以